材料20crmo,加工7.7mm内孔,粗糙度需要达到1.6以下

楼主(2011-09-23):
材料20crmo,加工7.7mm内孔,粗糙度需要达到1.6以下,如何加工?
现在我用绞刀绞粗糙度只能达到2.7。

谢谢!

网友:
应该 用车床细车可以吧。

网友:
绞刀问题
用我的冈崎绞刀没有问题,原日本进口。qq2276625805电话13510812112

网友:
建议楼主先镗再,留余量0.05然后再铰

网友:
20CrMo材料硬度高,脆性大,在车床上车削是可以达到1.6的光洁度,关键在于刀具的选择了。

网友:
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超顶四楼

网友:
7.7的孔,要想达到1.6的粗糙度,高速镗孔,刀杆太细容易打颤;用高速钢铰刀加工,不论是手铰还是机铰都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加工的量不大,可在润滑油上想想办法,如普通高标号的机油或植物油都不行的话,再用油酸试试。如批量大,一,定买钢珠压孔,二,可定做拉刀拉孔。

网友(2012-03-29):
此孔的要求,应冷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