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的表定点和扭矩点,燃烧温度哪个高?

楼主(2011-09-23):
内燃机的表定点和扭矩点 燃烧温度哪个高?
另外  ,现在的缸盖一般是用铝合金压铸吗?这个材料的热负荷温度上限是多少呢?好像燃烧最高温度大于铝合金缸盖的熔点吧,但是燃烧室没有融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  内燃机新手   ,大神莫见笑

网友:
燃烧室火焰的温度大约800来度,燃烧室内壁的温度大约200来度,热量被迅速传走了,导致表面温度降低,铝合金的熔点大约600来度,是比较难烧融的,不过也有压缩比过大的,偶尔也发生活塞顶部烧融的

网友:
肯定是标定点的高,因为标定点的功率最大.活塞的壁厚较薄,且材料是铝合金的,散热好,热量通过机油和缸套散掉了.

楼主:
不过扭矩点的燃料浓度大于标定点啊

网友:
标定点的功率和排温比扭矩点高,冷却水带走的热量,从平时做试验的感觉,也是标定点比矩扭点多,所以标定点的燃烧温度应比扭矩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