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软件后出现这个对话框,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23):
才开始从事机械行业的管理,想学制图,安装软件后出现这个对话框,什么意思????

网友A:
下后,复制到文件夹。

网友:
这是没有拷贝解密文件。

网友(点评):
拷贝了蛮多个文件,但不知道解密的是哪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后,复制到文件夹。

复制什么东西到文件夹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一下里面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
文件好像是bin吧,放到目录下替换原来的文件,时间太长记不清楚叫什么名了。晚上回家用自己的电脑装一下再告诉你。

网友(点评):
谢谢,等待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B:
你的caxa没有破解,关键是你下的是不是破解版的,有没有破解文件,你下载不同版本的软件破解过程类似都是复制覆盖文件,但是可能文件不同,如果带破解文件,会有一个破解说明,txt个事一般,自己在源程序文件夹里找一下,如果没有,找破解补丁或破解程序,或者重新下载破解版caxa,我用的caxa2011,cad2008,caxa工艺图表,pro/e都是破解版的,但说起来caxa破解最容易,我们这还有caxa2007,caxa2008,cad2009技法通用,一通百通

网友(点评):
在哪里下破解版本的?请赐教。论坛里的我下完装不了????

网友:
楼主耐心仔细看看上面的说明:没有安装解密锁。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嘛!这点耐心都没有,建议不要学机械设计了!

网友(点评):
批评的对,很深刻,很到位。但是有问题还是可以反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caxa没有破解,关键是你下的是不是破解版的,有没有破解文件,你下载不同版本的软件破解过程类似都是复 ...

这种软件很多网站可以下到,百度出来的资源也有很多可用的,你是不是不经常上网??电驴里应该有,我用的caxa2011是从电驴下的,如果你安了迅雷就不用管电驴的下载提示了照下不误,其它网站也有好多资源,百度,google都可以,看你周围的人用什么吧,要是autocad你最好也安autocad,从他们那儿拷贝就可以,找资源这事你得耐心了。别听某些人什么什么言论,某些人还真觉得自己牛的不得了了,不用鸟他们,做自己的事吧,如果你是门外人,就用点心做吧,这行不简单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话很实在,本人将虚心接受其意见。

网友:
需要破解,网上搜搜,方法很多。

网友:
原则上说,你下载了正版软件,输入了任意序列号安装,但没有购买CAXA的硬件加密狗,只能用于演示模式,除了不能保存图纸外,其他功能都是一样的。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对应版本的破解文件,把它复制到你安装CAXA的文件夹下的“bin“文件夹里即可,或者下载一个对应版本的注册机自动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