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联动必须用运动控制模块吗?

楼主(2011-09-23):
现在自己设计搭建的两轴伺服联动机构,PLC做两轴的联动位置控制,类似于数控机床的工作台,位置可以通过触摸屏设定运动模式,这样必须得用单独的运动控制模块吗?听说松下的PLC有这种模块,没用过,不知道其他品牌的PLC有没有自身带这种模块的?原来把一台普通放电穿孔机改造成数控的,用过美国国家仪器的运动控制卡,太贵一个要1万多块钱,真恨不得自己去设计一个,可惜没那水平。现在考虑使用更便宜的控制模块。

网友:
一般都是另外加模块的……

网友:
很多PLC都带有这种模块,叫定位模块,翻翻样本吧,一般都支持2轴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
比如,台达,三菱都有,上官网上可以查到并下载到手册,软件。

网友(点评):
对了,台达的DVP-PM本身就是个运动控制型的PLC,不用单独加模块。

网友(点评):
我是做机械设计的,做电控是业余爱好,这种叫定位模块啊,终于遇到明白人了。

网友:
bushi很清楚

网友:
台达的PM功能还算可以。

网友(点评):
用过? 和三菱中断停止(INT)一样的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
松下只有FP2。FP SINGMA 才带圆弧插补。。其它几款如FP0R  FPX只有直线插补

网友:
台达PM系列本身就自带运动控制功能,而且台达的伺服也还可以,配套使用比较方便,前一阵子做项目用过,也是两轴,不过我主要负责机械的,电控是兴趣,我哥们儿弄电控,比较熟悉这个,需要帮忙的话打个招呼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太大的20PM运动控制器做的还可以,就是编程软件有点小问题,稍复杂的梯形图只能分成若干网络完成,总的来说性价比还行

网友(2011-11-26):
三菱的QD75可以实现,同步启动

网友(2013-11-01):
三菱 FX2N-20GM就可以用于2轴插补

网友:
arduino电子积木有G代码运动控制解释器的开源项目,开源的3D打印机就是个应用

网友:
购买一个二轴控制器都不用这么贵 ,用台湾的就可以的了,台湾亿图的不错

网友(2014-11-27):
mpc003 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集成常用运动控制功能,只有芯片般大小,可与普

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

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只有十几条指令,使用简单方便。价

格80元起!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2015-06-10):
两轴联动就是所谓的插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