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孔玻璃珠的制作工艺,请教

楼主(2011-09-23):
如图,玻璃珠中间的通孔是怎样成形的呢?有方面的朋友,请指教!

楼主:
我自顶一下,期待行家指点一二。。。。。。

网友:
可能是模具做的。。。。。。。。。。。。。。。。。。。

网友A:
吹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制的吧!!!!!!!!!!!!!!!

是吹制的,可是是怎样吹制的呢?我就是有些不甚了了

网友(点评):
无模吹制:玻璃器制造中最常见的一种成型方法,可分为人工吹制和机器吹制两种。人工吹制俗称“吹大泡”。5世纪时,这种技法由中亚传至中国,刺激和带动了中国玻璃制造工艺的发展,从此中国开始运用吹制方法制造空心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吹制的,可是是怎样吹制的呢?我就是有些不甚了了

无模吹制:玻璃器制造中最常见的一种成型方法,可分为人工吹制和机器吹制两种。人工吹制俗称“吹大泡”。5世纪时,这种技法由中亚传至中国,刺激和带动了中国玻璃制造工艺的发展,从此中国开始运用吹制方法制造空心玻璃器,即玻璃容器。其作法是先用铜制或铁制吹筒的一端蘸取玻璃熔液,然后在吹筒的另一端吹气,使熔液形成所需器型,最后用剪刀裁剪下来即可。在吹制过程中,技术人员的手要不停地旋转吹筒,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玻璃熔液不流失,另一方面是利用玻璃的粘性流动来塑成所需要的形状。其间必须做到协调配合,产品才能达到完善,因而具有相当的难度。玻璃器的大小、薄厚、器形等是依靠吹气量的大小、缓急程度以及吹筒的转动速度等来掌握和控制的。   有模吹制:相对无模吹制而言,先用铜或铁制作成中空的模范,再用吹筒蘸取玻璃熔液,将其置入模内吹制,直至熔液完全充满模范内壁,待冷却后,去模即成。如此可制造方形、多棱形等特殊形状的器物以及器物所需的耳、口、足等复杂部位。有模吹制大大丰富了器物的造型和艺术性。

网友:
这种形状一般是使用模具热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制的吧!!!!!!!!!!!!!!!

谢谢各位对此议题的关注,这种产品已经很普遍了,可找遍的网络,都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模吹制:玻璃器制造中最常见的一种成型方法,可分为人工吹制和机器吹制两种。人工吹制俗称“吹大泡”。 ...

谢谢你对此议题的关注,这种产品已经很普遍了,可找遍的网络,都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和视频。。。。我说的是装备

网友(2018-08-04):
引用 网友A:
无模吹制:玻璃器制造中最常见的一种成型方法,可分为人工吹制和机器吹制两种。人工吹制俗称“吹大泡”。 ...

讲解详细,赞!
楼主这头像有点非主流啊,,

网友:
显然是热的时候模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