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变频器能否实现变频?变频范围多少?

楼主(2011-09-23):
普通电机+变频器能否实现变频?变频范围多少呢?电机运转是否稳定?会不会发热等?急需了解这方面的知道,有哪位老师帮忙指点指点啊

网友:
现在一般是用普通电机+变频器实行变频调速的,频率最好不超过50HZ,如果长时间超过50HZ电机会发热。
当然最好使用变频电机比较好。

楼主:
谢谢了,普通电机+变频器调速,速度会不会调到电机转速的一半或是更低啊?

网友:
当然没有问题,建议不要长时间在此状态下运行

楼主:
谢了,能不能给个长期工作的变频范围

网友:
低速运行最好加冷却风扇。用转差率大的普通电机会好一些。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单独设置,与电机转与不转无关。
用变频器调速,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没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只是普通电机转速一低,电机的冷却就差,转速低到一定程度,电机要过热。
因此,普通电机用变频器调速,一般情况必须控制转速至少要在额定转速的的一半以上。至于超过额定转速,则不管对于调频电机或普通电机,都应该是不合适的。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机电市场,没有事进去转转看看,就会有发现。现在这些机电市场都有可以安装在普通电机上的,单独传动的电机冷却风扇出售。这些风扇,就是用来改装普通电机当变频电机用的。

网友: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调速,一般情况必须控制转速至少要在额定转速的的一半以上。至于超过额定转速,则不管对于调频电机或普通电机,都应该是不合适的。, E& z" N& ]: U6 _2 w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机电市场,没有事进去转转看看,就会有发现。现在这些机电市场都有可以安装在普通电机上的,单独传动的电机冷却风扇出售。这些风扇,就是用来改装普通电机当变频电机用的。

网友:
可以的,就是要注意散热,我多次这样使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普通电机+变频器调速,速度会不会调到电机转速的一半或是更低啊?

建议不要长时间在此状态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 ...

原来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只是在冷却风扇的安装上,谢谢了

网友(点评):
请注意,冷却风扇安装只是影响使用的最主要区别,而不是“只是”这个差别。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区别在此

网友(点评):
观点太片面,这个区别只是影响使用的主要方面。

网友B:
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设计的,不可能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
1、电动机的效率和温升的问题
   不论那种形式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据资料介绍,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
   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此,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会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因集肤效应所产生的附加铜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动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2、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

  目前中小型变频器,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另外,由PWM变频器产生的矩形斩波冲击电压叠加在电动机运行电压上,会对电动机对地绝缘构成威胁,对地绝缘在高压的反复冲击下会加速老化。
 3、谐波电磁噪声与震动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4、电动机对频繁启动、制动的适应能力
   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5、低转速时的冷却问题
  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 ...

多谢前辈指点,茅塞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设计的,不可能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
1、电动机的效率和温升的问题
  ...

谢谢xlf63社友的补充。
你只转帖了帖子的一部分,下面把帖子的其余部分帖完。
-------------------------------------------------
二、变频电动机的特点
1、电磁设计
  对普通异步电动机来说,再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性能参数是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方式一般如下:
  1) 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
  减小定子电阻即可降低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
  2)为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需适当增加电动机的电感。但转子槽漏抗较大其集肤效应也大,高次谐波铜耗也增大。因此,电动机漏抗的大小要兼顾到整个调速范围内阻抗匹配的合理性。
  3)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一是考虑高次谐波会加深磁路饱和,二是考虑在低频时,为了提高输出转矩而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2、结构设计
  再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考虑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一般注意以下问题:
  1)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对电机的振动、噪声问题,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冷却方式: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防止轴电流措施,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
  5)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网友(点评):
感谢害怕伏枥先生的严谨的工作作风,本文的确木有贴全。虽然俺全有。互联网时代,感觉有些东东对社友提个头就行了。不用全盘弄出来。如何学会找资料也是工作中的重要一课。

网友:
这是一个在网上被广泛转帖的一个帖子,用“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差别”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得到许多版本。
时间较早的的一个2008年版本链接如下:http://www.cheaa.com/Tech/QianYan/2008/10/238503150809.html
不过文章注明了“来源:百度知道”。
引用这个版本,是因为在上面已经转贴的内容外,这个版本另外还加上一点内容。这里再转贴如下:
--------------------------------------------------------------------------------------------
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普通电机可在:
   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总结问题:
    其实两种用法都是一样,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变频调速控制.企业做的是利润最大化,这要根据客户所需!在一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是指客户与企业达到共识,变频器和变频电机组合控制调速比较好,控制使用效果和性能表现出色.但其代价比变频器和普通电机控制高,简单说变频电机是普通电机的两倍价格,这是一方面原因,如果客户所用的要求不高,转速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就可以.这就需要了解贵司不用的产品所要求的.这也是原因之一,总的来说,贵司的电气控制设计人员对变频器是很了解的.所以才会根据不同需要来设计图纸,也就出现你所看到的结果!有一点是要说明的,变频器加普通电机,在这里,有了变频器就可以与普通电机组合成变频调速,但低速时对普通电机后面风机的散热不好.同时也另一些问题出现.

网友(点评):
上列普通电机长期运行范围,适用于国内知名品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产品。一些杂牌电机达不到。

网友:
互联网时代,网络就是最好的老师。
社友要想提高自己,必须学会运用互联网。

网友(点评):
俺习惯有时回复只提供到啥地方去找而已。。。能不能继续深入,就得看他本人能否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 ...

大侠解释得很清楚,感谢。
我们公司基本采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的模式,最低频率一般没低于20Hz

网友:
补充一句:用变频器拖动的电机,一般是设定为,在额定频率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即随着转速下降,输出功率也随之下降。在额定频率以上是恒功率调速,即随着转速上升,输出转矩也随之下降。具体表现为:变频器设定的压频特性,是以额定频率为分界的一条折线。就是,在额定频率以下是向上的斜线段,而在额定频率以上则是水平线段。

网友: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变频电机竟是我天朝发明的电机品种,以此对应原来所谓的普通电机,即恒频电机。
国外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包括日本,欧盟,美国等生产的,都没有设专门的变频系列。所有的同类电机,只要在其规定的频率范围之内,均可用变频器来驱动。

网友(点评):
西门子有啊。 低频最重要就是风冷的问题。 高频涉及到铁损。 总之,是有针对性的。 另外,矢量控制是西门子最早提出来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极是,它是和西门子变频器配套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 ...

多谢老师!又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 ...

谢谢,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普通电机+变频器调速,速度会不会调到电机转速的一半或是更低啊?

之前用过,变频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调速,,可以降低到额定转速的 1/8。。用的是三垦变频器。。

网友:
  小弟这样用过 用了两年了还没出问题  不过电机不是长时间工作

网友:
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在转矩上是否有分别?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只知道有这两种电机,没有深入了解。

网友:
楼上正解,普通电机可以假装比啊您器

网友:
可以,所谓不要长时间,指的是散热,一般变频电机都是强冷,而非电机后带风扇散热,转速低了电机过热哦。转速高也没什么限制,主要是电机轴承超过范围损坏轴承,严重过热抱死,转子断轴。变频器一般最高400Hz,轴承、散热受得了,可以,

网友:
没问题的,可以使用,只要转速不要太低。

网友:
老帅分析得很好哦,学到了,正想玩玩这个东西的!

网友(2011-10-24):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 ...

说的真好

网友:
哈哈,学到了一点,正想研究研究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 ...

我想学习窗帘用的管状电机,应该如何做

网友:
看了这贴,长知识了,懂了变频电机的结构,多了个通风电机

网友(2012-01-23):
我也用过的,蛮好的

网友:
那对于变电机击呢,是否也是用

网友:
随着频率的降低,理想空载转速只能在电源额定频率以下调节;
转速no减小,临界转差率Sm减小,起动转矩Tst增大,最大转矩Tmax不变.
特性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主要差别在于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机轴,其转速与电机转速相同,而变频电机的冷 ...

真是元帅,知识全面.总结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