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两端的孔必须要一样大吗?

楼主(2011-09-23):
请问诸位大侠,联轴器两端的孔必须一样大小吗?我现在有一个设备电机轴时42  设备轴是90,如何连接啊?最好能给点具有说服力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可以不一样大,到连轴器厂家订做

网友A:
不用一样大的啊!我们现在是买好联轴器,然后回来自己加工孔的!嘻嘻!

网友:
完全可以不一样,根据你的设计和选型可以随便选择,当然,轴径差距不要太大了!

网友:
你可自己车成不一样大的。

网友:
联轴器买回来后自己加工内孔,两个孔的内径根据轴径定。

网友:
告诉厂家尺寸,直接订做

网友:
当然可以不一样啊

网友:
90%的联轴器都是两端的孔是不一样大的,不过也都有个范围,像你说的42 40完全可以买现成的,当然自己找工厂做也可以

网友:
呵呵,联轴器为什么要轴孔一样大?直接选定档位按尺寸定做,扭矩和转速由厂家保证

网友:
"电机轴是42  设备轴是90"?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啊??一倍都不止!!

网友(点评):
真想看看那联轴器会是啥样的。。。

网友:
不一定的,按照自己的使用状况确定,

网友:
可以不一样的~~~~~~~~~

网友:
接触的都是轴径不一样的联轴器,还没接触过一样的了。。。只在设计手册上看到过。

这个联轴器厂家完全可以定制。

不过你确定是42/90?

网友:
42/90的话 联轴器很难做。。。

网友:
对,就找联轴器厂家,让他们根据工况,转速,扭矩选型。我现在用的是梅花形弹性联轴器,一端是花键连接内孔为30,另一端为平键连接,内孔接近90,这是可以定做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样大的啊!我们现在是买好联轴器,然后回来自己加工孔的!嘻嘻!

大哥买好联轴器还回来自己加工呀,那加工和能用不,就用普通车床加工不。呵呵。

网友:
是的,可以不一样大的。订做就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买好联轴器还回来自己加工呀,那加工和能用不,就用普通车床加工不。呵呵。

是用普车的!!!!!!!!!!!!!!!!

网友:
可以不一样大,但是有一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