呋喃树脂砂粘砂严重,求助

楼主(2011-09-23):
   外型是呋喃树脂砂,浇铸温度是1390±10度,砂芯也是呋喃树脂砂,最近内腔粘砂很严重,主要是在一些很难清理的凹陷角落出,就是小小的一点点,请哪位师傅帮忙出个主意,感激不尽!

网友:
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说来听听

网友:
我是搞铸造的,同求答案

网友:
加强泥芯排气,采用铬铁矿砂试试

网友:
涂料问题,再者呋喃树脂砂砂型硬度问题,联系zuzaow@163.com

网友:
1、角落为热力集中点,不好散热,涂料选型是否合适
2、凹陷角落处容易造成涂料流淌堆积,涂层过厚,干燥后容易起裂纹,造成粘砂,注意控制涂刷厚度

网友(2012-02-26):
1、浇注温度适当降低;
2、树脂砂容易粘沙,需供应商调整用沙的配料配比;
3、或者供应商的原料沙的硅含量不够;
4、靠喷丸处理;

网友:
在主要的热节部位加铬铁矿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