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三极管问题,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1-09-23):
大家好啊。小弟用的数控车床,行程开关为PNP型的感应开关,重新换上一个(型号一样),却发现无信号输出(PNP型开关处于开路时,系统没报警提示)不知是不是线接错了,小弟对电器不是很了解,发个图请大侠们指孝一二,,,

网友:
我犯过这种错误,就是接线接错了。你仔细的再看看吧。用百度找一下接近开关接线图,里面有。我就是参考了那个图接好 的。因为来的件没有资料,没有接线方法,真烦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