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扳手加工工艺

楼主(2011-09-23):
我们厂从日本进口来的卷线机有个地方的螺母需要用专用扳手(见图纸)来扭,当时买卷线机的时候厂家送了一套,用了十几年了,磨损得比较严重。在附近找了几家加工店做了几个,但是都不行。现在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看要怎么加工才行。
要求:扳手开口处硬度要高,进口的能用十几年,做个国产的至少也得顶3、5年
          开口处韧性要够,这么长的扳手,拧的时候开口处承受的扭矩很大,自己做的都已经拧断了很多了。
我对加工不是很熟悉,希望我的表述大家能看得懂。

网友:
用锻打件,材料要好!

网友:
用汽车弹簧钢板看看、10°加大至15°

网友:
行 尝试的做作看 有结果相互切磋

网友:
扳手类一般都用铸钢件,普通材料做不好。

网友:
楼主的这个热处理方式用的什么?

网友:
扳手口处可能要进行中频淬火吧,结构也需要考虑,看别人做的都有加强筋之类的

网友A:
这个重点在材质和热处理方式。
如果两个有一个达不到,不如考虑更改结构,将易坏的地方加厚
热处理要表面硬,芯部韧性好,才能既耐磨又不易断
感觉高频淬火应该好些,高频0.5-2mm深度,不等磨损到这个程度,就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
高手如云,出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点在材质和热处理方式。
如果两个有一个达不到,不如考虑更改结构,将易坏的地方加厚
热处理要表面 ...

谢谢孤酒大侠的意见,这个结构没有多大的改进空间,因为是特殊工具,开口处的厚度只能是6mm,对材料不是很懂,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好。

网友:
扳手吗,这都属于消耗品了,就用普通铸钢件做,一次做个十件八件的,起码还能用个几年的。

网友(点评):
要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来求助了,为什么原装的扳手可以用个十来年,我们自己就只能做个十个八个撑上几年呢。

网友:
呵呵,大哥不要见笑。主要是钢材的工艺,还有淬火的问题,等等。。。要不你把原来日本的扳手做个理化试验,看人家的材料成分,硬度,照这个做个,应当可以。

网友:
一般的扳手有Cr-V钢锻造的(CR-V,铬钒钢,是加入铬钒合金元素的合金工具钢,热处理后硬度60HRC(洛氏硬度)以上,硬度在布氏5.0——6.5之间),还有另一种是优质C钢锻造而成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知识!

网友:
直接买进口的多好,自己做太麻烦了

网友:
高手如云,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加油

网友:
长见识啊,看来的多多学习……

网友:
工具也是大学问。
一套PB的彩虹内六角要3000块。
JAE的压线钳要1万7。
但好工具用起来就是称手,不服不行啊。

网友:
普通材料做不好

网友(2014-11-30):
我想加工扳手,呆扳手那种,但稍做点改进,请问大神们哪里可以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