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转盘用的是怎样的轴承?

楼主(2011-09-23):
请问做转盘用的是怎样的轴承?有哪位大侠能够给张转盘的图纸让我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A:
什么转盘啊?要说清楚才好说。如果是重载、大尺寸的话可以考虑用回转支承,上百度图片一搜就很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转盘啊?要说清楚才好说。如果是重载、大尺寸的话可以考虑用回转支承,上百度图片一搜就很多图

就是大侠所说的回转轴承!谢了

网友:
此图用了推力,深沟,和圆锥轴承。

网友(点评):
圆锥滚子轴承不起作用,孔用弹性和隔圈挡圈多余,平面轴承可以更大。

网友(点评):
轴承孔做成通孔,孔用弹性挡圈用在下面的工艺性似乎要好一些。

网友:
这是几年前画的简易式转盘结构,只要承载物置放偏心距不大,30转速以内,可以载起0.5~1.0吨。

网友(点评):
51106轴承的基本额定载荷为12.2kN,如果承载1吨而偏载,那是不行的。并且,上面轴承安装孔做小了,内圈擦底,轴承放进去拿不出来。这个设计不及格。

网友(点评):
回 彭老师,51106之C或Ca值最低在19KN以上,依据SKF或NTN的样本。6210内圈擦底是总装图上,俺偷懒。本案属简易式转盘实际只承载200KG左右,再就没有考虑轴承的更换。老师指正都是正确的规范,感谢您。

网友(点评):
彭老师每句都说到点子上,确实是我们这些后辈的楷模。

网友:
这是10年画的,也是载物圆盘,还请 彭老师再指导。感谢您!

网友:
这是立车工作台的中心结构

网友:
一个深沟, 一个平面,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