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焊接过程中的飞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1-09-23):
焊接过程中出现焊豆附着在焊缝上  , 船型焊   ,气体为混合气体  , 流量25,     求解决,    设备为唐山开元机器人 《想说开元的真难用 比abb差了不是一点点》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混合气含杂质多 。

网友:
板材上面有油污吧。。。

网友:
焊接参数没有调好!你可以调调电流电压试试。

网友:
流量25有点大,可以小一点试试

网友:
俺们用的是唐山松下的也是混合气,这个焊渣的确有些多,调下焊接参数,喷防溅剂,板材表面油污清理干净
俺们常用的就这些了

网友:
不知道你这焊的是什么工件。。

网友:
焊接参数调整一下,电流、流量及走焊速度。有些道理和手工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