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业出版社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机械设计手册有什么不同点?

楼主(2011-09-24):
机械工业出版社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机械设计手册有什么不同啊?到底要买哪一个?昨天去书店里看了!书店把它封起来了,没办法看内容只看到书皮颜色不一样?请较各位前辈,应该买那一个版本啊?还有第3版的和第五版的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么?麻烦知道的前辈说一下,让小子可以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区别其实没什么,我们两本都用过,大差不离,原因就是各个标准完整度不一样,两本在一些标准上有互补,但是对于设计来说,任意一本就够了,关于五版和第三版,我在图书馆借得5版的,区别应该不大的,可能对最新的标准进行的更新,还有机械工业行业标准都是用最新的。建议用机械工业出版社的。

网友:
我认为;
1;内容问题,内容差不多。二家各有本行业侧
重点。没有太大差别。就看您搞那一专业的。
2;版本问题,版次数越大,内容越新。第五版
    要比第三版内容要新。

网友: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资料要完整一些,内容也相对多一点,有些新东西,常用的资料两者都没什么差别,关键是不常用的地方有差别。打个比方:比如多楔带的规格选用和 计算,化学工业的就没有关于PK系列的,而且带轮带长规格标准不全,而机械的就会比较全。化学的有点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