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扫描问题

楼主(2011-09-24):
1.为什么我用点生成的基准曲线不能用于扫描轨迹
2.空间圆柱凸轮怎么绘制?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 你是用的可变扫么?  如果是可变扫,那个曲线只能是平滑曲线.
2.关系是必须的,  必要的时候可能得用EVALGRAPH+关系(就是图形+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是用的可变扫么?  如果是可变扫,那个曲线只能是平滑曲线.
2.关系是必须的,  必要的时候可能得用EVALG ...

谢谢,我用的是一般扫描,我发现我的曲线不光滑,因为它是由点生成的,这也检验出我们的点的坐标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