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锻焊、什么是板焊呀??

楼主(2011-09-24):
希望知道的朋友给解释下,不胜感激…………

网友:
头次听说。。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锻焊我理解为件是锻造的,然后再把锻件焊接上,板焊是……不知道了

网友:
锻焊可能是采用锻造的方式将两分离的金属连接在一起。。。

网友:
锻焊:是将两个工件加热到接近熔融状态,采用施加外力的方法使材料结合的方式。类似于锻打。

个人观点,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