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需要向内收口,怎么做比较合理?

楼主(2011-09-24):
如图所示:圆管需要向内收口,怎么做比较合理。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用管件,先旋转挤压成型,再在挤压部分中线截断,就成了你现在的东西,你看成不.

网友:
用封口机应该可以吧,定做一个封口模具。

网友:
      不知道管子是何材质?
1,如果是Cu,Al。用钻床+旋模即可。也可按“2"进行。
2,如果是黑色金属,用仪表车床(弹性卡头)+滚轮,滚轮架
     固定在刀架上。横进给进行旋压。
     一点拙见,供您参考。

网友:
有专门的收口简易机械,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
用收口模具

楼主:
4楼的方法很适合,谢谢

网友:
网上查下,有专业的加工工具

网友:
用封口机可以封起来的哦。

网友(2011-12-06):
用圆管收口机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明白什么东东,尺寸  材料,什么都没说。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