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画螺纹孔

楼主(2011-09-24):
solidworks零件图内,怎样画螺纹孔,我才学的这个软件,各位大虾教教我哈

网友A:
有异形孔向导,直接用,就行

楼主:
那个我用了,可对应的型号跟常用的不一样,有没有对照表一类的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异形孔向导,直接用,就行

那个我用了,可对应的型号跟常用的不一样,有没有对照表一类的东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异形孔的标准中选择GB,螺纹就是国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形孔的标准中选择GB,螺纹就是国标的了。

谢谢啦,哥们,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C:
内螺纹是很好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螺纹是很好画的。

 厉害,厉害,可我现在也会喽

网友:
学习到一个有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