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置工件坐标系的问题

楼主(2011-09-24):
1。用设置刀偏法怎么样建立工件坐标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2。如果是用的G54建立的工件坐标系,那么怎么样才能使刀具半径补偿有效呢?也就是说怎样使机床知道你设置的半径补偿大小

网友A:
考试的理论题吧!早忘了。翻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试的理论题吧!早忘了。翻书吧。

不是  最近在学习 遇到的问题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现在在很少用到建立工件坐标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现在在很少用到建立工件坐标系了

   不会吧  不建立坐标系 那怎么做

网友:
g50 he g92 我很就都不用了 现在用油点模糊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不建立坐标系 那怎么做

建立工件坐标系一般用G50。如果你的床子上没有限位点,那你就需要设定坐标系,一般来说在程序开头就需编入坐标系,其确定的原则是以换刀时和工件不干涉为原则,对刀时以第一把刀为基准刀,输入时要依据不同的系统。对刀时输入基准刀时需输入G50 X--  G50Z---,其他的刀就直接输入X的测量尺寸,z的尺寸。

网友:
西门子的设坐标最方便,X方向直接输入量出试车的直径尺寸就行了,Z方向更绝了,碰到后直接设为0点就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帮你找找看呢

网友(2011-11-01):
用绝对刀偏法对刀就行了,也可以调用g54-g59.还可以用g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