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铝合金的刀具有什么特点吗?哪个品牌的较好?

楼主(2011-09-24):
请问
铣铝合金的刀具有什么特点吗?哪个品牌的较好?本人刚刚接触铝合金加工,还请高人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
一般人都认为铝合金容易加工选择刀子无所谓,其实铝合金加工刀具还是很有学问的,一般加工铝件主要考虑的是表面质量和加工效率。想有好的表面质量刀子就要足够锋利,搞的效率首先材料要好,不能效率一高刀子就断,现在机器都很高选择好的铝用刀具效率可以提高几倍,加工铝一般对刀子磨损慢,铝用刀子一般不涂层,主要考虑粘刀,但是国外可以提供一种超薄的涂层,寿命要比一般刀具提高三倍,涂层只能用于粗加工。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我是做美福刀具的。

网友(点评):
能简单 介绍一下这个品牌的道具码? 哪个国家的?

网友:
一句话说明白了,PCD刀。其他的可以用,寿命、光洁度就不能比了。有了那一把刀,轻切好好做,不去撞、碰,几年不换刀都可以的。

网友:
广告一下,天朝的刀具做的不错

网友A:
铝件沾刀严重,涂层刀具用的多

网友:
铣刀主要是刃磨角度了,铝合金加工要求锋利,粘刀方面主要是盾切削液了

网友(2011-10-28):
铣铝合金的刀具有什么特点吗?
一,材质一般选用硬质合金(铣刀要求耐磨损)
二,采用较大的螺旋角度(一般45度或者55度)
三,刀刃要求锋利(一般采用无刃的刀口)
四,这类刀一般要求用CNC机床磨制刀具
哪个品牌的较好?
艾塔工具商城(百度搜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件沾刀严重,涂层刀具用的多

不敢苟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敢苟同,

呵呵
不好意思,把PVD涂层刀具与聚晶金刚石刀具(pcd)弄混淆了,想说的是用后者;见笑了哈。

网友(点评):
嘿嘿,还以为是新理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不好意思,把PVD涂层刀具与聚晶金刚石刀具(pcd)弄混淆了,想说的是用后者;见笑了哈。{:soso_e127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铝合金刀具要求刃口锋利,前刀面光洁度高(不粘屑),刀具排屑槽顺畅。刀具材质为K类硬质合金居多,通常为K20。面对于Si含量较高的铝合金(Si12%以上)则对刀具材质要求高一点,要么用超细微粒的硬质合金,或者PCD刀具,或PCD超薄涂层刀具。

网友:
用什么样机床配什么样刀啊。普通机床、还是高速机?

网友:
领教了........谢谢各位大师傅指教...........

网友(2014-11-07):
M42高速钢铣刀均采用先进的全自动数控设备完成,能保证产品的精度。

   M42(HSSCO8)高速钢铣刀用途和特点:
   按右螺旋右切削标准制作
   用于铣槽和钻削型腔及一般用途。
   M42高速钢材质硬度高,耐磨性好。
粗皮刀:适用于粗加工。高的加工效率。排屑性能好,排屑量大,具有高的金属切削率

网友:
直接上PCD铣刀,不二的选择

网友:
做铝件刃一定要锋利,一般精加工不选择涂程的

网友:
整体硬质合金球头铣刀已经纠结了很久,目前正在探求米思米和京瓷的刀具,不过还没有开始试用,不敢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