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插销不锈钢螺套的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1-09-24):
想知道插销不锈钢螺套是怎么加工  供应商给我们的报价 太离谱了
内M8 外M12*1.25  高度12

网友:
个人觉得,先加工内孔再攻M8丝,然后用M8的螺杆配上已攻丝的工件加工M12(不锈钢有凹槽,确实不好加工)

网友A:
不懂 问一下 这个怎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问一下 这个怎用呀

零件上钻孔攻丝 装入螺套 再把4根销子敲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件上钻孔攻丝 装入螺套 再把4根销子敲进去

还是没有明白怎么用的???不知道楼主对自己说的有没有明白???销还敲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明白怎么用的???不知道楼主对自己说的有没有明白???销还敲得进去???

安装方式
1.钻孔,深度应大于螺套长度

2.攻丝,螺距于螺套外螺纹一样

3.安装螺套,使螺套低于工件表面

4.敲入插销

5.安装后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方式
1.钻孔,深度应大于螺套长度

那为什么不在零件上直接攻M8的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不在零件上直接攻M8的丝呢?

工件材质太软 攻螺纹不能经常拆装

网友D:
这个属于标准件还是非标件。
如果是非标,可以做,就是不知道数量多少,如果数量还可以,不含销,304材料2.5元-3元每个。

网友:
这个应该是非标准件.不锈钢由于材料特性加工起来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属于标准件还是非标件。
如果是非标,可以做,就是不知道数量多少,如果数量还可以,不含销,304材料2 ...

螺套上的4条槽包含在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