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图中,线的粗细是怎么设置的?有没有图层? .

楼主(2011-09-25):
在工程图中,线的粗细是怎么设置的?有没有图层?
比如像螺纹线是怎么画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是CAD这个很简单,在相应图层里改下线条的粗细就行了,在SW里我就不知道了,没用过

网友:
CAD制图,可在图层栏内设置线条的宽窄尺寸,粗实线、细实线、点划线,双点划线等,这样图纸打印出来才能得到想要得到的效果。为了画图时便于区分,各图层还可以设置成不同的颜色,如粗实线绿色,中心线用的点划线红色,细实线(螺纹线或剖面界线)黄色等,尺寸标线(固定为白色)。最后应注意,打印时各图层都要设置成白色,要不然打印出来,线条颜色会出现浓淡不均的现象。图纸多了设置起来很麻烦,可专门设置一张供打印用的图纸。总之,基础知识懂了,就要摸索一些技巧性的窍门了。

网友A:
SW也可以设置线的粗细及尺寸线、箭头等。版本不一样的话细节也不同,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在尺寸的子菜单中分别设设置你所需要的线的样式及大小。

网友B:
楼主把图层的工具栏调出来过没有?你不自己试一试,怎么知道有没有,怎么知道有什么功能?a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图层的工具栏调出来过没有?你不自己试一试,怎么知道有没有,怎么知道有什么功能?ai~

就是在SD中不找到图层的工具栏,才来问的。知道就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也可以设置线的粗细及尺寸线、箭头等。版本不一样的话细节也不同,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 ...

能说明白一点吗?我按你说的找了一下,没找到设置画图的线性?只看到尺寸的设置。

网友C:
视图--工具栏--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图--工具栏--图层

谢谢,按你说的,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