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2,windows7下弹出Could not get debug privilege! Are you admin?

楼主(2011-09-25):
CAD2012,windows7下弹出Could not get debug privilege! Are you admin?
Windows7  是家庭高级版 正版操作系统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运行注册机,输入申请码到注册机的:Requestl栏中后,点击:Acivationan按钮后弹出Could not get debug privilege! Are you admin?

说是没有管理员的权限什么的意思吧 ?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楼主:
百度上搜寻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的戴尔XPS17 笔记本Windows7 64位家庭高级版运行CAD2012     64位  注册成功  办法如下:

1、在桌面的“计算机”鼠标右键“管理”

2.在左侧的控制台树依次展开到“计算机管理(本地)——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用户”

3、双击右边窗口中的名称为“Administrator”的账户

4、这时打开了“Administrator 属性”的界面,在“常规”选项下将“账户已禁用”的勾去掉,这样就开启了Administrator(管理员)账户

注:以后打开任何程序都会默认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方法二:
1、设置程序 随便在任意一个程序上鼠标右键“属性”

2、出现了该程序的属性窗口,我们将其切换到“兼容性”选项卡上

3、在特权等级栏下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单击“确定”

方法三:
1、设置快捷方式 在任意一个快捷方式上鼠标右键单击“属性”

2、切换到“快捷方式”选项卡

3、单击“高级”按钮

4、在“高级属性”对话框中,勾选以下“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的选项

注:快捷方式的管理员设置也可按照第二种方法

网友(2011-12-19):
win7要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不错,按照2楼的办法已经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2012-02-18):
我的也有这样的事情呀

网友(2012-12-25):
楼主说说的这个方法能够解决CAD的这个问题,我的maya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试着按照楼主说的方法,居然也能够解决了我的mayabm 出现的这个问题。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3-04-20):
楼主!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4-08-14):
你好!!我看了你的这个帖子《CAD2012,windows7下弹出Could not get debug privilege! Are you admin?》但是用这几个方法 都不成功,这是为什么啊?  请帮帮我!谢谢!我的邮箱 59804700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