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能工具磨床上面怎么修磨合金钻头的横刃?

楼主(2011-09-25):
请教在万能工具磨床上面怎么修磨合金钻头的横刃?

谢谢大家了!

我们公司用的是金刚石碗型砂轮,我老是摆钻头的角度但是老感觉磨出来的横刃怪怪的。

网友:
没用过,帮顶,我是直接手磨

网友A:
万能工具磨床上不太好磨钻头横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工具磨床上不太好磨钻头横刃。

那在什么机床上好磨呢????

我觉得确实不好磨,现在都是用手工磨横刃,钻头是依思卡的

网友B:
你刃磨多直径的钻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刃磨多直径的钻头呢?

一般是磨 直径6.7  8.5  10.2   14  16  毫米的多!!!!!

网友B:
你磨的是钨钢的还是高速钢的?这么小的恐怕在你那普通万能磨床上不行

网友B:
依思卡钻头?什么地方的钻头这么没有听过这个牌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磨的是钨钢的还是高速钢的?这么小的恐怕在你那普通万能磨床上不行

内容写的很清楚了,是合金钻头!!!!!!!!!!!

高速钢我们都是用手工磨的,从来不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思卡钻头?什么地方的钻头这么没有听过这个牌子的呢、?

以色列产的!!!!!!!!

网友:
磨床上是不是有一个用来磨钻头的附件? 如果你是用的那个附件磨的话,可能是那个附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色列产的!!!!!!!!

哦这个牌子的钻头是不是不好用你才磨的,一般像这些钨钢钻头用完就算了,我的客户从来的不会再去磨了,磨好两个附后面就会出横刃的,只是不锋利,太长了你可以用手工把横刃弄短点,问下你买的钻头价格多少钱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牌子的钻头是不是不好用你才磨的,一般像这些钨钢钻头用完就算了,我的客户从来的不会再去磨了,磨 ...

不是吧???这种钻头用一次就丢掉了???
开玩笑吧????????
这种钻头直径8毫米,长度70毫米要900块钱
用一次就丢了简直是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种钻头用一次就丢掉了???
开玩笑吧????????
这种钻头直径8毫米,长度70毫米要 ...

你用的是内冷钻头吧~~~不是内冷哪有那么贵的呢?也一般的不会怎么磨损啊~~很耐用啊~~效率非常高,你们做什么零件的会用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你是放普通工具磨上磨的吧?   这种钻头修磨钻尖要放数控工具磨上磨的,找专业的厂加工吧。国内钻头做的比较好的有苏州阿诺和我们西夏墅的2家。   具体你可以联系我详聊QQ196733456

网友:
我在u2磨刀机磨的横刃也是怪怪的

网友:
卖刀人的话不可全信这么好的钻头用一次就丢掉?其实用手磨就好了啊,你量不多上工具磨也没必要,麻烦。

网友:
呵呵,那句古话怎么讲的?“无商不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