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5实际厚度0.8,201材质的不锈钢方管,弯曲90度半径100的圆弧!

楼主(2011-09-25):
25*25实际厚度0.8毫米的方管,材质201 ,弯曲成图状,谁有好的办法?

网友:
灌沙,两头封死直接弯,弯好后把封板磨掉,量小可以这么搞。

楼主:
这管子要想我弯的漂亮首先要搞清楚,不是弯!是拉拔围绕主动轮/模具内壁支撑!  所以先做芯棒.......如下!  这是我自己的动手做的 .工人要我买成品......,不买了自己做,做的情况持续上传.....待续!

楼主:
动轮/芯棒/目前就做好这两样,下次做机箱机架,滑槽以及夹紧槽......

网友:
想法是好,灌沙,对这种材料已经不适用了,根本没用,使用弯曲模芯,你要考虑你模芯的流动性,还有你的模具没有圆角,就是拉伸出了,背面也是一棱一棱的,模具也取不出来,反正这两种方法我觉得都比较困难

楼主:
呵呵 很成熟的 技术了  我制造后  视频以及照片 传给大家

网友:
我们做过铁管弯管,用芯棒加防皱板

楼主:
0.这时夹管器切割中

1.这是弯管机模具的夹管器

2.这是用线切割切割主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