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经济型数控车车的六边形更接近与正六边形,请教

楼主(2011-09-25):
下面以六边形为例!
已知大径Dmm,边数N,求小径d?
通过六边形推出的公式:

(1)先求θ。
θ = 360° / (2 * N);
(2)再求L。
L/2 = (D/2) * sin θ;
(3)最后求d。
d/2 = (L/2) / tan θ;

综合得:d = D * cos (180°/N).
编程时:
#1 = D - d;
G32 U#1 F#1 * N;
U#1;
……

楼主:
六角星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求得!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CAD画图直接给标注出来了!
我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网友:
你这正是我想的车标准多边形的思维

网友(点评):
得到大师的肯定,我受宠若惊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角星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求得!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CAD画图直接给标注出来了!
我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你到网教班来听课没有?感觉是你来听了的,我也在网教班讲课时讲过此思维,同你所表达的一样,可以运用宏程式加以迫近的方法车出标准的多边形,我只是没有去实践,也是这样的理论。

网友(点评):
貌似没有听,只听过老大的五角星思维来的! 你是大师级的,像你一样学习!

网友:
学习了,现在多边形都用数控车加工了

网友:
求出来内外接圆的半径差, 这样还是 用两端圆弧拟合的一个边, 确实是 更接近了

网友:
!!!!

怎么看都不对劲

我擦

少条线

网友(2012-05-07):
大哥们  教教我好吗 ?

网友(2014-04-15):
有意思,车个玩玩

网友:
我有没听错,是车而不是铣?????

网友:
是车削中心吧,不然我真想不出怎么能车出六边形来

网友:
高手啊。。有空教我下怎么用行不。我还是用车削中心动力刀铣出来的

网友:
不用飞刀吧

网友:
你这个方法车出来的肯定不是直边,还有更好的方法的哦

网友:
我的机是新代系统,有个指令可以车四边形和六边形,六形还有点像,四边的不像

网友:
毛利大师犀利,确实不错,但是这应该不局限于经济数控吧?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吧?

网友(2018-07-04):
我也在研究这个,还没有研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