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缸是油缸还是汽缸?哪里有卖,要多少钱?

楼主(2011-09-25):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视频中的冲口机用的是什么缸?那里有卖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看到视频中有油箱,液位计等,应该是油缸。
这种油缸我估计应该也就1000RMB左右吧,很小的。

楼主:
具体的叫什么油缸。是什么型号。我看他这个速度很快油缸可以达到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活塞杆油缸,用换向阀进行换向。
油缸的速度取决于流量,完全可以达到。

网友:
必须是油缸

网友:
这是油缸,看结构应该还是双缸结构,先是快进缸,到位置后再用增压缸,这样力量才够,

网友:
看缸径和输出的力肯定是油缸啦···

网友:
油缸,不用想,因为气缸如果做到这么大德作用力会很大,因为气压低,都是用液压的

网友:
视频中有一款不带油箱的写得是气动冲孔机,冲孔设备用气缸和油缸应该都有,根据你的输出力选择吧,缸可以询一下厂家

网友:
个人估计是油缸!气缸压力比较小。

网友:
是油缸  我见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
速度像气缸......但是它这种油缸的话.出来时候.是弹簧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这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