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位置控制,请教

楼主(2011-09-25):
     大家有没有在实际工程中做过液压缸位置闭环控制的,特别是类似挖掘机工作装置这种变幅机构的液压缸位置控制,就是在普通的液压挖掘机上面安装液压缸位置传感器实现控制闭环,然后把普通的先导多路阀换成电液比例比例换向阀来引入控制算法达到位置控制的精确和快速,由于系统本身的时变和非线性,感觉要达到效果很困难,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下思路!下面是PVG 32比例阀的技术文档:

网友:
不懂,学习下。不懂,学习下不懂,学习下

网友A:
把普通的先导多路阀换成电液比例比例换向阀来引入控制算法达到位置控制的精确和快速
比较难:1比例阀的死区直接影响控制精度和稳定性的;2缸本身不是伺服缸,摩擦力很大,也有较大影响;3挖机双向负载不对称的、缸本身也不对称,达到较高的控制精度难度确实很大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谢谢贝贝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普通的先导多路阀换成电液比例比例换向阀来引入控制算法达到位置控制的精确和快速
比较难:1比例阀的死区 ...

首先谢谢贝贝老师的回复,你说的第一点我认为可以通过实验数据测出电液比例阀的死区在什么范围,然后在控制算法的输出端加一个过滤逻辑,把死区过滤掉,然后是液压缸的摩擦力,液压缸的双向负载不一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对于系统的模型建立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估算的,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变幅机构的时变性,本人也是刚刚接触这个领域,控制的知识也不是很了解,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A:
1死区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了,阀的死区是控制元件死区,摩擦力等会造成输出力死区。这个综合的死区可以一定程度抑制减小,不会完全消除;2 变幅机构时变性是一个非线性因素,但你要考虑你的时域要求的指标,这个指标慢,则这个因素不是问题的关键;3 许多工程问题可以通过仿真模拟,得到一些影响因素、一些参数的影响程度和趋势等,不可能得到完全真实的情况的;

看了楼主的回帖,感觉你做的这是一个论文研究了,不知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死区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了,阀的死区是控制元件死区,摩擦力等会造成输出力死区。这个综合的死区可以一定程度 ...

再次感谢版主贝贝老师,受教了,我之前一直以为电液比例阀的死区就是阀芯位置的一个空行程,需要再次核对一下,说实话其实我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电液比例控制,只是对挖掘机的液压系统有一些了解,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接触了一篇国外的电控液压挖掘机的项目介绍,感觉这种技术会是将来的趋势而且很有应用前景,所以我的一切学习都是在基于Matlab的联合仿真进行的,但是我认为现在的虚拟样机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国内也都在应用,如果在虚拟环境下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肯定大大的节约开发的时间和产品的可靠性下面是我目前进行到的阶段,简单的比例控制,斗杆单作用行程,大家见笑了.

网友:
如果你要位置,那在缸的后面加一个传感器,这样的缸是有的,如果做这个系统,电气控制要做的非常好。把缸的位置反馈到CPU,再根据位置设计公式计算角度,这个是可行的

网友B:
闭环控制要有一个参照,要不断的修正。你讲的是单闭环。没有一定的参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环控制要有一个参照,要不断的修正。你讲的是单闭环。没有一定的参昭?

你好,你讲的参照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我这就是一个闭环控制呀,在液压缸上面装位置传感器呀!

网友(2012-07-04):
液压同步控制,液压位置控制的专家
RMC75系列运动控制器
RMC150系列运动控制器

DeltaMotion产品的系统设置和编程调试非常方便,故障诊断功能非常完善。和市场上其他型号的运动控制器比起来同样的控制要求软件编程和调试的时间大大缩短。

DeltaMotion 产品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在于除了能够实现普通运动控制器的伺服驱动和变频器驱动定位控制外还可以实现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的定位/压力/压强控制,以及实现位置,压力,压强控制之间的完美切换。电控,液压,气动多种驱动形式混合,多轴协调同步控制使得Deltamotion的运动控制产品在业界独树一帜.
详情电邮:T386708885@126.COM
 田奎 联系电话:13365331500     QQ:656009665

网友:
位置控制器+比例阀,如果变负载,建议加压力补偿器

网友:
最近也想做液压方面的一些东西,不过以前学校学的都忘了,从头开始学了,楼主的帖子看不太懂。呵呵

网友:
采用负载敏感电液比例多路阀

网友C:
我想变幅机构在执行指令过程中,是不是需要两个传感器,一个是角度传感器,一个是位置传感器,请教了。

网友:
有点深奥,真好看到这里。看一会我就的休息一会
伤脑经啊

网友:
闭环控制要有一个参照,要不断的修正

网友C:
挖掘机有必要这么搞吗,如果真要搞位置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都得使用上,类似于电泵,实际上旋挖机的系统已作的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掘机有必要这么搞吗,如果真要搞位置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都得使用上,类似于电泵,实际上旋挖机的系统已作 ...

我只知道旋挖钻上好像有自动校正桅杆的控制,至于电控泵挖掘机上也早就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变幅机构在执行指令过程中,是不是需要两个传感器,一个是角度传感器,一个是位置传感器,请教了。

应该是不用的,或者是角度传感器或者是长度传感器,知道任意一个量就能通过设计好的机构的长度参数转换成另外一个量。如角度转长度,或长度转角度。。。

网友(2012-09-04):
我建议你用美国的DELTAMOTION  RMC150 来做控制,
RMC150 模块可以控制 2-8个液压轴,多轴协调运动效果很好
编程可以用RMCTOOL  软件  ,只需要调用样条输入参数就可以

网友:
美国DELTA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精确的闭环位置控制,速度,推力和位置压力或位置推力转换用于电动,液压和气动产品
1.        RMC75(1到2轴)
     提供比简单一到两轴控制更多的功能,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2.RMC150(2到8轴)
     DELTA的多轴控制器可能是业界最灵活通用的运动控制器. RMC150 CPU是最新的控制器,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3.RMC100(2到8轴)
     通过RMCwin 来设定和编程
美国DELTA产品的优势:
•        高性能:同步运动,样条功能,位置压力和位置力控制.提高了产品生产率.
•        通讯功能强: Ethernet, 串行 RS-232/485, Profibus, 直接 I/O, 和 Modbus Plus.
•        连接各种传感器和变送器
•        快速响应的技术支持.
•        支持电话:4000-700-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