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亲自看见或亲自在镗床上挑过螺纹

楼主(2011-09-25):
有那位高手亲自在镗床上,或数控镗铣床上挑过螺纹?或的确见过在镗床上挑过螺纹。

网友:
镗床挑丝没见过,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没有。数控铣床到时可以加工螺纹,要用螺纹铣刀。

网友:
那个前辈做出来,一定要知会一声呀,好让人涨涨见识。

网友:
有这样的高人?、

网友:
好象挑丝要搭挂轮的,没亲眼见过,求强人上视频

网友:
换上挂轮,用平旋盘,装上牙刀。记得一定要从里面往外面走刀。

网友A:
镗床都有攻螺纹的功能,可以使用丝锥,可以使用板牙,也可以使用镗刀,加工时挂上相应的螺距,用上专门的攻丝刀柄即可,使用镗刀加工时,需要镗有径向进刀功能,以便控制螺纹中径。
如果使用数控加工螺纹,就不用挂轮了,只要编好程序(有专门攻螺纹的指令)即可,可以使用刚性攻丝,可以使用柔性攻丝。如果螺纹中径较大或特别小,可以使用螺纹铣刀(需要机床有螺旋插补铣的功能),买刀时,厂家会告诉你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床都有攻螺纹的功能,可以使用丝锥,可以使用板牙,也可以使用镗刀,加工时挂上相应的螺距,用上专门的攻 ...

谢了,很详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