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FX-1N-24MT 不工作重输数据后又好了

楼主(2011-09-25):
买了三个三菱的PLC输入数据后正常工作,使用十天左右就没法工作了,必须使用电脑重新输入程序后才能继续使用。
请问各位师傅,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联系卖家对方也不知道!

网友:
有可能是PLC里面电路板上某个电容性能不稳定造成程序丢失。楼主有可能买到假的PLC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重新输入程序把某些软元件复位了,就又可以重新工作了。

网友:
可能是其他原因吧

高压灌浆机 http://www.shengchong.cc

楼主:
是这样的 我买过三批同品牌、同规格的PLC,程序用的是相同的前两批至今未出现任何问题,所以我怀疑是这批的硬件有问题
不知道这种猜想是否成立

网友(2011-11-26):
1、编写一个小程序设别该型号的真假;
2、可能在程序功能工作结束后,没有将状态复位。任何时候的功能完成后需要复位。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丢失吧!那看看里面的电池还有电压吗?  以前我用通用的PLC是遇到情况!   具体为什么丢失程序 可能 1 硬件 2程序  3 外部干扰   措施很简单  1更换硬件 2改写程序3 看看电控柜的设计合理吗》? 有干扰!

网友:
电池,硬件 机会比价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