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一个装配体,如何断开和原来装配体的联系?

楼主(2011-09-25):
两个同样的装配体放在一个大的装配体中,然后各自修改,怎么避免一个改动另一个跟着改动?因为两个装配体是一样的,画好一个后复制的另一个,改动一个另一个也动了,很是闹心啊,求助。。。

网友A:
本来就不关联的,何来断开?除非是你保存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不关联的,何来断开?除非是你保存错误了。

我表达的不太清楚吧,是两个是共同变化的,如何使他们各自变化,难道要新建一个新的装配体吗?还是复制原来的装配体给每一个重命名,还有别的办法吗?
建立新的配置的话,总是两个同一个配置,不好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表达的不太清楚吧,是两个是共同变化的,如何使他们各自变化,难道要新建一个新的装配体吗?还是复制 ...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能用一样的名字。

网友:
要让各自变化,可以用配置!

网友:
可以用配置的,一下子说不好

网友:
坐看高手解释操作

楼主:
我最后用的办法:把第一个装配体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然后再solidworks explorer中全部重命名,然后再作为两个不同的装配体组装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是把子装配体以不同的文件名另存,但这样只是可以分别修改两个装配体的配合约束关系,不能真正的编辑某个零件的特征,如果是编辑其中一个子装配体的零件,另一子装配体里的同文件名的零件也会随之改变。至于5、6楼的兄弟说的用配置我还没有用过,也有待他们的详细指导。

网友(2011-11-19):
我也很是闹心啊,有待高手详细的指导

网友(2018-03-06):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2018-05-26):
不要将装配体另存为,可以将装配体打包,统一为零件添加前缀或后缀。之后就可以重新修改啦~

网友(2022-03-19):
引用 楼主:
我最后用的办法:把第一个装配体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然后再solidworks explorer中全部重命名,然后再作为两个 ...

工程图还用一个吗?

网友:
另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