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Z方向对刀时,位数过多,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25):
FANUC Z方向对刀时,位数过多,怎么解决

网友:
问题没有讲清楚!不好回答!

网友:
位数过多,怎么理解。

网友:
起源-全轴,就OK了
或者关机重启

网友:
数车Z向对刀后直接输“0”就行了

网友:
g54里z填-500.肯定解决

网友:
在G54里面输入Z0然后按测量,就ok了

网友(2013-01-01):
什么意思?

网友:
大家都没明白!是不是小数点后位数多啊?

网友:
没明白楼主说的什么 可以说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