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流管电液伺服阀的结构与可靠性-先导级的磨蚀。

楼主(2011-09-25):
         伺服阀的先导级在工作时会产生磨蚀,但射流管式与喷嘴挡板式比较,其磨蚀的产生与性能变化的程度低于喷嘴挡板阀。这是因为在射流管场合下,喷嘴端面与接受孔间的距离为喷嘴直径的1.5~2.5倍,从特性上讲,此距离达到喷嘴直径的3.5倍也完全可以使用。与此相反,在喷嘴挡板场合下,喷嘴挡板间的间隙在特性上的上限为直径的1/16,要想增大最小尺寸,只能做到1/16的极限值上,因此容易产生磨蚀及特性变化。而且在双喷嘴挡板式的场合下,两个喷嘴及挡板左右侧所产生的磨蚀不一定对称,容易产生零位偏移。而射流管式的喷射流是由单喷嘴喷射的,且被接受孔分成两股,磨蚀的产生一般是对称的,产生的磨蚀量也比喷嘴挡板式少。再加上其接受器的尖边即使经高压油长期冲刷凹陷下去,但仍其着分水岭的作用,只要其与喷嘴的距离不大于喷嘴直径的3.5倍,对伺服阀性能的影响非常小,故其稳定性、可靠性高于双喷嘴挡板阀。

BY704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