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旋转剖展开图,请教

楼主(2011-09-25):
请教各位高手们:我用PROE5.0做的总装图,要旋转剖,可不能展开呀。那个全部展开项是灰色的,这是怎么回事,是要设置什么吗!~谢谢

网友A:
把视图类型 从“投影”改为“一般”就能展开旋转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视图类型 从“投影”改为“一般”就能展开旋转剖了。

恩,谢谢,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