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腔的储存期计算,请教

楼主(2011-09-25):
真空腔体体积为130cm3,漏率为≤1×10-3Pa.ccm3/s,真空度在100mbar~950mbar,低于950mbar就失效,要求储存期达20年, 请问如何计算?
我才刚接触 不太懂,希望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先把你材料玩懂了,材料本身有气体释放,有孔隙,密封有透气,先玩通这些,就知道封装性能,否则,谁替你猜,都是瞎猜,

楼主:
材料为304,材料放气先不考虑入内。

网友:
假如忽略许多东西,简化到只是按定比例渗漏与内扩散,你就按简单气体公式计算就可以了,考虑温度、摩尔量,体积,就知道内部压力,这个压力是时间的函数,基本是比例关系。

网友(点评):
他这个漏率太吓人了,我做设备,漏率要控制在10^-10和-11,没做过这么低的真空度,若只抽到一万帕,材料内部的表面存气根本还是毫毛未损,也不可能有烘烤或者用氟利昂冻氟胶圈的措施,内放气量随便想想都吓死人。

网友(点评):
是啊,现在人们对许多东西没有基本概念,你说,人家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最后就都不说正经东西,就都胡说了,哈

网友:
这个真空度……残念,够低的,都快到大气压了,不过这样就不用考虑蒸压了。
真空腔体的材料,壁厚,内部加工情况,都是要考虑的,另外,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不可能就是一个铁盒子里面啥都没有吧?不要小看内部放气,严重的时候甚至能出现漏气的假象。
另外,漏率都算出来了,还算不出保压时间?不解。

网友(点评):
大虾明白人啊!现在无论哪个论坛,都问这些没头没脑的问题,哈,不知道说什么,阿拉以前最初遇到这个,这因为一帮专家不懂这个,还是玩尖端的,哈哈,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国家现在怎么了,

网友:
发重了,看下面的吧

网友:
漏率单位好像有问题
10-3pacm3/s<=Qlmax<=(9.5x10的4次方-10的4次方)Pa x130cm3/t
得出300多年,我单位搞错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