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乙炔焊,请教

楼主(2011-09-25):
  紫铜和不锈钢如何焊接?
  5/16的紫铜管从M10的不锈钢管中穿出来,使用氧气乙炔焊接,45%的银焊条,不知道选用哪种助焊剂比较好。

  另外使用焊剂发生器对焊接好处大不。目前在焊接的时候在管道内充氮气,但是烧过的表面会起很多的氧化皮。使用了发生器后,是不是真的在烧过的表面不会出现氧化皮呢?

最后,我有个同事跟我讲,有种助焊剂在你焊接紫铜和不锈钢的时候,把不锈钢烧红后往上面加焊料焊接的效果就跟紫铜与紫铜焊接的效果一样。

  还请不吝赐教,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论坛里有关于不锈钢和铜焊接的资料,

楼主:
兄弟 那个我下载下来了 可是提示文件已经损坏
然后上网搜了同样标题的 里面讲的是氩弧焊
 现在公司要做个产品
 一根镀铬了的铜管从2MM厚 外径25MM 内径10MM的不锈钢中穿过来 要把这两样焊在一起
要求就是镀层不能变色 而镀层离焊缝只有2MM

网友:
看到问题也想学习一下,但是怎么没有回应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