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调直原理,请教

楼主(2011-09-26):
急 ! 请教钢筋调直原理!

网友:
就是工地用的简易矫直机,六辊的,论坛有人发过图片让大家猜是什么,好多家伙没有猜到,你找那个图片一看就懂了,非常简单

网友:
钢筋经过几个辊子后被拉直的。

楼主:
机器我看过,就不知原理!

网友A:
矫直一般有两种方式矫直,一是:滚轮矫直,有两组滚轮装置成90度布置,滚与滚之间交错,矫直时钢筋穿过滚轮之间的缝隙,去掉内部变型的应力,从而矫直钢筋。另一种是旋转矫直,钢筋被压在旋转矫支架的滚子上,通过旋转去掉钢筋内部应力。这种矫直容易损伤钢筋表面。具体使用方式还有很多学问。

楼主:
能否再说详细点,比如调直的速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矫直一般有两种方式矫直,一是:滚轮矫直,有两组滚轮装置成90度布置,滚与滚之间交错,矫直时钢筋穿过滚轮 ...

能否再说详细点,比如调直的速度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滚轮矫直的话不牵扯速度问题,至于滚轮的大小和滚轮间距有关系,但这也不是直接原因。如果是旋转矫直的话就与旋转速度有关了,一般速度在1200——1500就可以了。这也于矫直块的不个数有关。

网友(2014-02-20):
成都固特机械(GUTE)----中小型建筑机械制造专家替你解答。
钢筋调直机原理:
采用一台电动机作总动力装置,电动机轴端安装两个V带轮,分别驱动调直筒、牵引和切断机构。其牵引、切断机构传动如下:电动机启动后,经V带轮带动圆锥齿轮6旋转,通过另一圆锥齿轮使曲柄轴7旋转,在通过减速齿轮3、4、5带动一对同速所向回转齿轮,使牵引轮14转动,牵引钢筋12向前动力。曲柄轮7上的连杆使锤头8上、下运动,调直好的钢筋顶信与滑动刀台13相连的定长挡板11时,挡板带动定长拉杆10将刀台拉到锤头下面,刀台在锤头冲击下将钢筋切断。

以上回答是否替你解决疑惑了呢?
想了解更多,请咨询在线钢筋机械顾问!
QQ:1936240483,1942727164。

网友(2014-05-01):
矫直一般有两种方式矫直,一是:滚轮矫直,有两组滚轮装置成90度布置,滚与滚之间交错,矫直时钢筋穿过滚轮之间的缝隙,去掉内部变型的应力,从而矫直钢筋。另一种是旋转矫直,钢筋被压在旋转矫支架的滚子上,通过旋转去掉钢筋内部应力。这种矫直容易损伤钢筋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