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马氏体不锈钢既粘又硬,开粗有什么好的刀具?

楼主(2011-09-26):
最近单位来了个活 , 马氏体不锈钢也就是俗称的961 硬度在35-38 在加工过程中发现粘-硬,
在开粗的过程中刀具磨损非常之大。
有什么刀具能解决这个问题?

要求刀具4-16R0.5L越短越好在50以下的刀, 不管品牌和材质 ,只是开粗(所以需求价位便宜的) 不考虑精铣 。

请大家觉得好的刀具推荐给我。请列举出它的品牌和材质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司的钻头是世界顶尖级别的钻头,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钨钢内冷钻头,最小的内冷钻头刃径可以加工到直径0.5mm,其余不带内冷最小能做到直径0.03大,最小精度达到0.002mm,可以根据不同材料的硬度配置不同系列的钻头,还有一系列专门为加工不锈钢设计的钻头,加工效率非常之快,但是我的钻头有个要求就是你所用的机床最好7000转数以上使用效率高,能达到一万多乃至更高的转数最好,加工速度你的想不到(德国品牌)。还有国外刀柄 夹头 拉丁(国产)等数控加工中心刀具,各位网友你们要是遇到直径小 深 材料硬 精度要求高的精密微孔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厂家定制金刚石刀具,联系方式13510812112

网友:
铣削的话问题不大~UMG的钨钢棒料+涂层就好了!如果是车削的话就麻烦了,目前市面上的刀片做不锈钢开粗寿命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