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6):
普通酸洗板和一镀锌工件点焊,请问镀锌件上的镀锌层不打磨掉会影响点焊强度么?

网友:
强度影响倒是不太大,但是镀锌层焊接的时候不好焊,镀锌层会炸开,用氩弧焊不好使,手工弧焊可能强点;用专用焊接设备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但是焊接后锌蒸发,如果没有防护措施对人健康有影响,尤其是在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