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锻拔料?

楼主(2011-09-26):
亲爱的朋友们,什么是锻拔料呀?
谢谢!

网友:
铸锭,在水压机上拔长,一般是大轴或大杆件,锻拔料与轧材的区别是心部质量好, 疲劳强度好 阿拉常用这些 但成本高,一般还是用轧材,特殊说明锻拔的,要提前安排水压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2013-10-04):
是冷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