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模侧边铣削加工,请教高人!

楼主(2011-09-26):
兄弟做刀具有小10年了,最近一个客户注塑模侧面铣削要求不能有接刀痕,加工有效深度最深100,最浅30,刀具全长300,直径不能超过25,属于精铣,在小弟浅薄的刀具知识来看,这把刀要么整体钨钢(价格太贵了),要么高速钢柄螺旋焊刃钨钢。可客户说要找一款可换刀片式铣刀!

头痛啊!这种可换刀片的由于刀片尺寸有限,刀片与刀片间难免产生接刀痕!不知道各位高人在加工注塑模侧面的时候有啥好的加工方式吗?忘记说了这个材料硬度HRC52,由于有行腔内的侧边要铣,所以直径最大25!设备是立式加工中心,有兄弟说可以分度头立转卧铣削,但行腔又要换刀铣这样效率又低了!

网友: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
塑胶模具行腔是要求没有接刀痕的,最好是一次精铣避免接刀。这样可以不用点火花加工。
可以设计一个刀杆,但是装刀片的定位精度要求就比较高了。
其实很多时候要看操机人的水平的,跟换刀片后需要测量刀刃的实际尺寸和偏摆量,并且在加工的时候也可以在换刀之前的行腔里对刀确认,只是稍微麻烦一点。
技术就是在这一点差别。
如果客户这样要求你可以这样建议的。
即便是很先进的设备也需要人的技术和智慧的。

网友(点评):
需要看企业文化,有很多公司能做到。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呀,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