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与齿条配合 求助

楼主(2011-09-26):
现在工作上遇到个问题,就是齿轮齿条转向器的齿轮与齿条配合的问题
    例如齿轮模数2.25   齿数5   压力角20°     螺旋角25°    变位系数为0.5      壳体倾角6°     那么齿条的倾角就必须是19°,但是齿条的模数怎么算出来呢  谢谢

楼主:
若要懂的,可不可以告诉我计算过程

网友:
齿条的模数是不是也是2.25?我不懂计算,只是根据定理来得。

网友:
好像是取同样的模数的哦

网友A:
模数是相同的,可以把尺条看做是一很大很大的齿轮!

网友:
两个齿要完全啮合,条件之一是两个齿的模数要相等。
故齿条的齿数与齿轮的齿数相等,即为2.25

网友:
手册查询先!那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是相同的,可以把尺条看做是一很大很大的齿轮!

可是手册上说要它们的基圆齿距相等啊     也就是说它们模数可以不相等的

网友(点评):
一对齿轮能够正确的啮合的条件是二者必须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你可以随便找本书看哈,要不看《齿轮手册》,这是权威。

网友(点评):
渐开线齿轮啮合的条件是模数和压力角相等,其他的齿轮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齿轮齿条的模数要相等才行哟

楼主:
我就经常看到齿轮和齿条的模数不相等的,照样可以很好的啮合,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与齿条啮合的齿轮怎么还有了螺旋角?另外,Z=5是严重“根切”的呀,建议楼主找本《机械设计》的书,仔细看看齿轮传动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齿条啮合的齿轮怎么还有了螺旋角?另外,Z=5是严重“根切”的呀,建议楼主找本《机械设计》的书,仔细看看 ...

我们做得齿轮都是变位齿轮的,不是标准齿轮,而且齿轮是些齿轮,有螺旋角的

网友(2012-01-06):
和齿条的啮合要有两个条件:
1.齿轮的端面基节等于齿条的端面基节,即Pbt=p'pt
2.斜齿条的齿线倾斜角应能保证他与齿轮在全齿宽都能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