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式过滤器,属于压力容器吗?甲方要我们提供证明!

楼主(2011-09-26):
我们是做清洗设备的,水处理过程中用到了一个袋式过滤器。

这个袋式过滤器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主要是焊接成型,容积大约200L。工作压力1.2MPa,水温70°左右。

现在甲方认定我们这个是压力容器,并让提供许可证和合格证,我们认为不是,但甲方要提供不是的证明。

社区的大侠们说说看,这个东东到底是不是压力容器?

网友A:
充气的,你这个压力的,就是压力容器,或者你有许可证,或者你买这个壳子回来装里面的过滤设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气的,你这个压力的,就是压力容器,或者你有许可证,或者你买这个壳子回来装里面的过滤设施

关键容器里是水,且水温不超100°。998的意思,我们的不是?

楼主:
呵呵 感谢老鹰移动,且整了个更有噱头的名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容器里是水,且水温不超100°。998的意思,我们的不是?

纯粹是水的,假如你能确保工艺过程绝对不混入空气的,就可以不当压力容器处理,比如油缸就不是压力容器,液压系统的过滤器也不是容器,但当你不能保证有一部分气体的情况下,就要按压力容器规范,这是规定,不是谁说了算的,正规玩,就这样子了,法规

网友:
判断压力容器有2个因数,一个是压力,另一个是工作介质。

楼主:
水中不混入空气,那是肯定做不到。网上搜到的资料:
1、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不含液体静压力)
2、设计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2.5MPa·L;
3、盛装介质为气体、 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
好像3个条件要同时满足,才能归入压力容器。1.2没疑问,3困惑...

网友(2020-04-04):
可按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来确认是否为压力容器!

网友:
既然是装水的那就不是,就象我们的焊工师傅以前做医药试剂罐子什么的,都不属于压力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