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6150,电动刀台不能换刀,请教

楼主(2011-09-26):
沈阳数控6150    电动刀台换刀转到一半又倒转回来  售后说是铜触点有铜锈  可是在保证没铜锈的情况下还是不行  请各位长官帮帮忙  先谢了

网友:
四方刀架倒转?建议看一下I/O点信号~~

网友(点评):
检查刀架信号盘

网友:
在刀架电路板上每个刀位有个基准孔,需对准,限位开关需压实,再不行检测霍尔元件

网友:
我也碰过,你看三相电可能错啦!

网友:
问题很多的。。。信号盘信号不对吧。。。。。

网友:
信号盘位置可能不对或者换刀时间参数不对。,刀架没有转到位就收到到位信号,而执行反转锁紧。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上有点意思!可能性很多的。。

网友:
拆开刀架  转动一下法新盘   肯能是位置有点误差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你把刀架盖子打开,,转一起发信盘。。

网友:
一看就是刀台没加油   不怎么保养  怎么会好用啊

网友:
你们肯定用的是精诚的四方刀架,看看手动转动刀架灵活不,如果转不动肯定是卡住了,还有就是你的哪个发信盘每条合适,需要进行调整。QQ313234386

网友:
你们肯定用的是精诚的刀架,可能是你发信盘没有调整合适,重新调整看看。qq313234386

网友:
这个肯能性有很多、有电器、机械,或者是别的。。。

网友:
检查发讯盘就是装着霍尔元件的那的圆盘,看他和磁钢的位置,因为只有霍尔元件感应到磁钢感才会发出反转信号。如果是你的刀台还没抬起就又反转锁紧,证明你的磁钢的位置低啦,需要你抬高一点。如果是刀台转到一定角度后电机反转锁紧,在保证你没有动过发讯盘内啮合齿位置的前及磁钢位置的提下,就要考虑换发讯盘了。不知能不能帮到你!呵呵!

网友(2012-02-18):
发信盘位置有点误差。参数不对。还有就是线路老化,你先把电给关了。把刀架底下弄干净了。在用内六角把刀架转一圈。锁紧。。。

网友:
应该是霍尔元件和磁钢没装好

网友(2012-06-15):
这种情况应该是发信盘错位导致的~把发信盘重新调整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