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开个加工店,请教各位大虾及格问题

楼主(2011-09-26):
我是想开一个加工法兰的加工店,请问用什么样的车床比较好?谢谢

网友:
量大吗?啥样的结构?这直接影响机床型号

网友:
那也要看你法兰直径大小了。

网友:
老20,又便宜又耐用

网友:
现在有法兰自动车床,你放入圆饼,法兰就做好出来了,不用慢慢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