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片攻M5X0.5的螺纹孔,怎么越到后面越大牙规的止端都过去了 求解

楼主(2011-09-26):
不锈钢片攻M5X0.5的螺纹孔,怎么越到后面越大牙规的止端都过去了 常理来说做到后面牙孔应该变小,牙规的通端进不去才对的.

网友:
你看看,通过的那段螺纹比前一段的怎么样???可能丝锥上有积雪瘤了。或者打底孔的时候底孔已经大了。。。

网友:
太笼统,没有图片,不好说。
排屑不好,挤大了。
底孔多大?

楼主:
底孔是4.5的 投影出来是4.48的.

网友A:
楼主说的不错,越往后通规会比较紧甚至过不去。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深孔攻丝也就是螺纹有效长度比较长的情况下,而且也并不是单纯的指“孔小”,更主要的原因是牙型角的误差累计,实际上在可用范围内螺纹孔(大径)并不小,因为丝锥的大径并没有变化。楼主的这种情况我更倾向于是积屑瘤引起的。积屑瘤的存在实际是增大了丝锥切削直径,造成螺纹中径偏大。在加工不锈钢这种极易粘刀的材料时充分的润滑必不可少。建议使用不锈钢专用丝锥的同时,合理的攻丝速度并使用攻丝油。

网友:
你的不锈钢片有多厚?会不会是你钻孔过快,把孔钻成了锥度了,孔在痛的时候如果没有钻好是容易变大,如果不是那就是丝攻的问题,多换几根丝攻用就知道是不是丝攻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错,越往后通规会比较紧甚至过不去。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深孔攻丝也就是螺纹有效长度比较长的情 ...

对于参数有什么合理的建议么?谢谢.我们现在S1000 F5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参数有什么合理的建议么?谢谢.我们现在S1000 F500.

不知楼主攻的是何不锈钢,通孔盲孔,何种丝锥,丝锥有无涂层,何种切削液,但无论如何老衲都觉得16m的攻丝速度太高太高,除非你的丝锥质量特别高、床子性能特别好。建议把速度将速度降低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攻的是何不锈钢,通孔盲孔,何种丝锥,丝锥有无涂层,何种切削液,但无论如何老衲都觉得16m的攻丝 ...

做的是通孔 丝锥是水蒸气淬火的.切削液是水溶性的.这样下来刀具的寿命在800个孔左右.然后孔就会变大,止规过去了就不能用了.按你说的话那攻丝速度要在6~8M左右 这样效率就会下降很多.如果速度降下来刀具的寿命能提升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的是通孔 丝锥是水蒸气淬火的.切削液是水溶性的.这样下来刀具的寿命在800个孔左右.然后孔就会变大,止规 ...

通孔攻丝首选螺尖丝锥,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不是。“水蒸气淬火”指的是高温氧化处理(vaporized),丝锥表面处理的一种,适宜于几乎所有钢材加工。高效与经济大多时候本身就是矛盾的。楼主想要提高丝锥寿命,那只能降低攻丝速度;想要提高加工效率,就一定要牺牲丝锥成本,这两者要楼主自己把握平衡。不锈钢攻丝推荐选用不溶性切削油或8%-10%的乳化液。楼主想不降低切削速度的条件下,建议使用nit(氮化处理)或TiN涂层甚至更好涂层的不锈钢专用螺尖丝锥,使用攻丝油或高浓度乳化液。至于降低速度能提高丝锥寿命多少,这个谁都说不好。但以经验来看,攻丝速度降低一半,丝锥寿命会延长1/4-1/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攻丝首选螺尖丝锥,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不是。“水蒸气淬火”指的是高温氧化处理(vaporized),丝锥 ...

真的是非常感谢.
还有一问通孔为什么螺尖丝锥会比直槽的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非常感谢.
还有一问通孔为什么螺尖丝锥会比直槽的要好.

在长屑材料通孔攻丝中,螺尖丝锥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排屑,螺纹质量好;二是特殊设计(刃倾角及较长切削刃)降低切削力。更多可参看老衲签名档。(关于技术: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