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画汽车,导入三视图后怎么画?

楼主(2011-09-26):
用ug画汽车的时候可以导入三视图做参考,导入三视图后怎么画?
谢谢!

网友A:
这个恐怕有点难度,这样尺寸好像不是很好把握。要不你吧图传到网上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B:
汽车不是用三维软件里的高级曲面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不是用三维软件里的高级曲面画的吗?

呵呵,我是今年学ug,看到别人用ug5.0画了辆汽车,就想自己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有点难度,这样尺寸好像不是很好把握。要不你吧图传到网上让大家参考一下

我也没有好的图就是在网上找到一辆车得三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今年学ug,看到别人用ug5.0画了辆汽车,就想自己试试的

如果你得到是车身的图片,可以把图片按位置关系分别放置在三个维度上。用样条曲线描出约束。然后用曲面操作完成。建模的过程中需要添加约束轮廓,也是从上面描出来的。
如果是CAD的图,那就更好办了。

网友:
这样的话就只能靠你自己摸索设计了,我画过简单的汽车,仅仅是练习曲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