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吨液压缸回杆时,活塞回到底才漏油,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26):
1500吨液压缸回杆时,漏油是什么问题?问题是活塞回到底才漏油。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挤压机的主缸吗?

你问人家问题,最好说说是什么东西,前因后果,比如挤压机的缸,行程多大的?用谁的密封圈?说明白了,便于分析,

网友:
一般的油缸,更换密封件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适用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