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宏程序高手——看看此图不规则圆能否加工

楼主(2011-09-26):
今天接一活,有一段外圆是不规则的,如图,想请问一下宏高手,能不能在车床上用宏加工出来。如果能,请教这个宏程序怎么编写的。谢谢

网友:
车是可以车的,但是你没有那样的数控车床!如果你想用G32那样的方法,你就是做来玩玩而已!不是产品了!这个如果批量很大,外形轮廓度要求不高可以选择冷加压!量一般就只能数控铣了!

网友:
这个东西嘛,车是可以车的。但是要用到中端的数控,至少要伺服主轴的,支持极坐标插补G12.1,旋转轴为C轴。就可以加工了。国产的数控就有,10来万一台。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上面的偏心车出来  下面的椭圆还是铣去吧,应该也能车出来,

网友:
请本栏版主看看,他要是没辙,那就悬了!

楼主:
要不就只有线切割了,如果车不出的话。

网友:
要是批量很大的话,最好用加工中心铣出来,那样比较经济,如果车的话只能说是玩一下,具体意义并不大,要么就用可以多轴联动的机床,用侧面动力铣+X轴同时移动进行加工,但如果不是要求很高就不建议采用

游客

网友(2012-05-08):
同意! 哈哈!

网友(2011-09-28):
这个只有版主2010邓大侠可以解决了,楼主找他问问。

网友A:
见笑了,只是像罢了!
期待高手解决、指教!

网友:
这个用宏编出来  不也不准切  还是洗吧

网友B:
这个是零件不是车着玩的,达人那样车椭圆用来忽悠,引起人的好奇心还可以.真正有轮廓要求的做不了!不适用!!
如果楼主的这个零件批量很大,材料又是中碳钢以下的,可以选择冷挤压成型,绝对是省事省钱效率又高的,材料退火>下料>磷化皂化>?冷加压>切总长  只需要这样的工序就可以搞定,儿冷挤压的工序最多不超过30秒就成型!不过批量不大(年产量少于10万件),而且不是稳定的业务....那就不太划算了 ,买一台160T的液压机要10万左右.投一个模架1万左右,然后加上模具制造估计也是好几千 .....

网友:
这玩意我感觉用车铣中心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笑了,只是像罢了!
期待高手解决、指教!

宏瑞达刀架   我厂16普车改的数控就用这个刀架  真刺毛

网友(点评):
我们厂垃圾,所以床子也垃圾,当然刀架也垃圾了!

网友(点评):
能干活赚钱的床子就是好床子!!!

网友(2012-04-16):
那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才行,普通数控车做不了,

网友:
实在是不懂啊,自己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很明显是车铣复合做的工件,如果只想用车的办法就别想了,只能说理论上可以车,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数控啊,用普车就能搞定

网友:
应该可以铣出来的,国产的就可以

网友:
如果表面质量要求不高的话,还是用铣床加工比较好,车床要编宏程序比较复杂

网友:
最好用加工中心铣出来,那样比较经济。

楼主:
现在我用的时线切割,2.4元一件

网友(2012-06-14):
其实用加工中心做就可以

网友:
建议还是洗吧,车出来的都是忽悠人的,一般车床都车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就只有线切割了,如果车不出的话。

线切割的话加工费用有点高了

网友:
可以仿形加工吗?

网友(点评):
这样忒难

网友:
我倒是好奇那个偏心圆怎么车出来。

网友:
偏心轮都是用什么加工出来的呢?

网友(2012-09-28):
不是简单的偏心 车肯定不好使 还是洗或者线切割吧 这个其实线切割方便  工件又不长 也不大  可能批量起来 有点慢

网友(2013-01-01):
数控铣加工吧 可能方便点

网友:
加工中心多方便呢

网友(2013-05-28):
很厉害的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零件不是车着玩的,达人那样车椭圆用来忽悠,引起人的好奇心还可以.真正有轮廓要求的做不了!不适用!!
 ...

可否用搓齿机定制一把搓椭圆的刀和冷挤压一个道理…稍微调整下工序!投入小效率高轮廓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行…

网友(2013-07-20):
数车干完以后  用加工中心或数控铣铣出来  因为你这件零件   不是单独的一个偏心  如果只是一个偏心  可以做个工装   在数车上干

网友(2014-04-15):
我的感觉最好是铣床加工吧  别的我不知道

网友:
带动力刀的数控车,用铣刀铣

网友:
这玩意基本是个标准凸轮。有对应标准做法工艺。
直接车出来不靠谱,没有线速度。
线速度上去了,伺服控制系统达不到精度响应。
非要车床干出来,靠谱的是带动力头的。

网友:
车铣复合机或车削中心

网友(2014-12-26):
车好上加工中心

网友(2015-03-02):
把它放到加工中心做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非要数控去做呢。做出来的能满足图纸要求吗

网友:
用铣床吧

网友:
车床完成圆周加工,转铣床铣不行吗?那个R10,R15铣床只要找好中心,加工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就只有线切割了,如果车不出的话。

这个产品怎么线切割加工,我没看懂加工路径。

网友(2019-09-21):
用数控走心机可以一道工序一次行做出来,比如西铁城,STAR机床

网友(2020-05-16):
数铣就好了,又不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