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设计,让工人返工,引起矛盾很纠结!

楼主(2011-09-26):
我是一个搞设计研发的,从毕业到现在已有3年的时间。最近厂里引进了一个新项目,领导让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主要负责机械方面。图纸出来进入车间生产,我经常去车间看看是否存在问题。

有一次工人们完全按照图加工的零件(零件没错),并且已经焊接好了,但是我感觉很难看。我让工人割下来重新改了再焊接,我感觉自己是不是太对不起车间里的工人了,对此工人也会有意见,我还被生产部门投诉过,但是我感觉自己做的对,我要对自己的设计负责!

我们厂是按公分的,就是做出这个机器多少公分,这样再重新做,工人用的时间多了,但是公分不变。即使现在不改,说不定领导看见还会怪我设计的不好,我心里很纠结,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处理类似的事情。图纸在没下发之前我审理 了很多遍,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种心态。

请有相同经历的前辈指点下!!

网友(点评):
在适当的时候,给工人一些补偿,递烟,送茶,敬酒,加分....

网友:
首先说试制是允许按设计改动的。
二是说明你没有在图纸上标明要求。没有标说明你不知道焊接后产品是什么样?,焊口应开在什么位置,焊接是否有热变形?是否需要再加工改变表面质量。
还是多看才能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搞这方面要和工人打好关系 不然没人帮你做事的

网友(点评):
同意,搞好关系许多事情比较好说

网友:
试制产品会存在返工现象,
建个模看看立体效果
多和加工人员沟通。

网友:
尊重一线员工是必须的
但此事的发生我认为这不是仅搞好关系那么简单
一个技术人员在成批出量时就应该明白
首先应出小样,然后其他技术人员论证。然后小批量,确认产品的稳定性。
才有可能让工人整批开始生产。
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差的,没出过小样,没进行探讨。盲目就进入生产状态,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点评):
补充:出小样后,不仅应与其他技术人员论证,还需要召集各部门有关人员一起进行一个评审。确认各方无误,才能进行小批量试生产环节。

网友(点评):
人家这是新产品啊,没有说批量的问题。人家这个产品也没有说以后会不会大批量,如果不会大批量,怎么会有你后面说的那些什么论证小样的呢。人家家里对于新产品的试制是什么管理模式呢?楼主没有说,我们不知道。

网友(点评):
貌似楼主需要解决的是心里问题,就是说他以后究竟应该怎么做,哈哈。我想,关系是很难处好的,没有能力给工人利益、只能给工人添麻烦。只能说楼主应该尽可能避免生产过程中出现重大的改动。

网友(点评):
不可能面面俱到,总会伤害到一些人,自己权衡了,多混几年多吃点亏就没这个愧疚感了,哈哈

网友(点评):
好看不好看谁说了算?外观的东西,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明显不匀称的,要改

网友:
为了保证零部件的美观性,首先图纸必须严格,如焊缝倒角的大小、堆焊的大小、零件的倒角大小、零件的表面处理程度、颜色、防腐性要求、光洁度要求、形位公差要求、压力密封试验、螺纹孔钻孔深度...... 等等,尊重工人的劳动成果是职业道德需要,工作认真负责是职业技术要求,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处理方法要得当,出了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一个纠纷只能说明处理方法和沟通有些问题,同是也反映了对要求高的零件,技术要求却没达到高要求的纰漏。

网友(点评):
你说的自己自己的一方面,但往往是加工者有问题,你怎么办?矛盾不可避免,平常心就好

网友(点评):
面面俱到的确是很难做到的,要求完美更不太现实。小厂都是在敲敲打打做低端的设备,甚至没有图纸照样敲打几十年都不成问题。对于新产品的研发和试制当中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很正常。

网友:
设计出来的新设备,首先是放样,就是制作首个设备的样品,是要不断的改动的,所以你不需要这样的心态,你们因该把焊接里面挑几个技术好的成立一个生产技术课,他们放好样后需要不断的改动,一直到老板审核可以,达到客户要求,你的设计就成功了,我六年前也是搞产品开发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管理流程

网友:
遇到这类问题不是你(设计人员)的身份应去解决的,这样做可能更好:
1:通知车间管理人员,停止下一道工序
2:下图纸更改通知单
3:更改图纸,撤回原图纸
4:各部门研究对返工带来的损失如何给员工补偿

网友(点评):
是个好办法。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倒是的确不错。

网友:
试制产品当然会有改动,改了就要给加分,别让工人白做!

网友(点评):
目测楼主工作时间不超过两年

网友:
出图前全局思考
搞好关系
尽量下不为例
呵呵放你你也不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