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床的控制电压是110V?

楼主(2011-09-26):
碰到很多床子,都是380变得110,现在的控制元件耐压应该能达到380v了,为什么还要变压呢?
一直不理解,在网上搜了一下,有很多说法,麻烦社友给个准确的解答!谢谢!

网友A:
电压适应配件采购吧,110v的进口配件多可能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可是现在很多都是国产件啊

网友B:
110V电压更安全……

网友(点评):
照样能电到吧,安全电压不是36v么?

网友:
应该好多都是从日本的电气元件沿袭下来的,现在控制线路多数都是24VDC

网友(点评):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浪费了一个变压器,呵呵

网友:
你那是日本进口设备吧,买欧姆龙的220V变110V的电源,就可以装上用来

网友(点评):
国产破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V电压更安全……

呵呵,安全电压应为36V,110V应该是与国际接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适应配件采购吧,110v的进口配件多可能

那样是不是浪费了啊、

网友:
  因为并不是别的国家跟中国那样标准电压220v,有很多国家标准电压是110v

楼主:
呵呵,随时准备出口么?然后出去的时候拆东西?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进口设备,日本的设备三相220V,单相1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V电压更安全……

这家伙胡扯, 安全电压36, 110能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进口设备,日本的设备三相220V,单相110V

南京第四机床厂的钻床,不是进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南京第四机床厂的钻床,不是进口的

那可能是出口设备吧,
国内设备一般用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出口设备吧,
国内设备一般用220V。

我感觉这种设备应该不会出口,做工一般

网友D:
其实这个东西在做的时候,电压高的话,电线的平方可以用的小一些,电压低的话,电流会更大,需要的线径也就越大。现在用的控制电压多用24、36、110、220、380.以前还经常用到127的。某些时候我还会给别人改电路,就是把高电压控制电路改成低电压的,因为用高电压控制的电路进水后容易出现事故、故障。当然,改的时候要换的东西几乎是全套的。总的来说就是:电压越高对线的线径要求越小,但对绝缘能力要求越高,电压越低对线的绝缘能力要求偏低,但线径要求要高。

网友(点评):
电压低的话,电流会更大,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同样的功率,电压越高电流越小,电压越低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东西在做的时候,电压高的话,电线的平方可以用的小一些,电压低的话,电流会更大,需要的线径也就 ...

我觉得这位老师的话很是有些道理!!应该是正确答案了吧?

网友:
是的  国家不同设置的电压是不同的  比如我国380V    220v但是在日本是220V  110V